epks 更换I/O卡件步骤

楼主(2015-12-23):
更换I/O卡件步骤:
1. 登录Control Builder 分析该I/O卡件下所涉及到的控制方案内容,确保I/O卡件下的通
道变化不会引起控制策略变化。
2. 确认该IO卡件能够在带电条件下移除和安装。
3. 在Control Builder中将该卡件状态由RUN改变为ILDE。
4. 关闭保险,拧松I/O卡件塑料盖板两边的螺丝和表面上长螺丝,将卡件从底座上取下。 5. 将新更换的I/O卡件插入到底座上,并确保卡件电路板和底座的连接器充分接触。 6. 拧紧I/O卡件塑料盖板两边的螺丝和表面上长螺丝。
7. 新更换的卡件处于IDLE状态,在服务器上打开CTOOLS工具,检查卡件硬件版本FIRMWARE
是否与换下的卡件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更新卡件硬件版本信息。 8. 在Control Builder上,执行”Load with Contents” 9. 确认该卡件和通道状态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