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2015-12-23):
一台电机套住三台泵,要求两用一备,一台变频运行,一台工频运行,并且手自动切换

网友A:
看不懂的文字

估计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水泵,要求两用一备,一台变频运行,一台工频运行,并且能手动与自动切换”,还有最好是运行时间能不停轮换。

楼主:
嗯,对的。三台都能用到变频器启动,不用PLC能实现吗?这个控制电路我思考了很久也没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的文字估计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水泵,要求两用一...

嗯,对的。三台都能用到变频器启动,不用PLC能实现吗?这个控制电路我思考了很久也没想出来

网友B:
楼主是想要表达“一台变频器控制三个泵,并且每个泵即可以通过变频器启动,还可以不通过变频器,使用工频电源启动;而且还要实现每个泵启动时的手自动切换,并且不使用PLC”的意思吗?

如果是,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自动启动?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网友C:
继电器,接触器电路可实现!

网友D:
这种切换最好加些逻辑控制  这样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要表达“一台变频器控制三个泵,并且每个泵即可以...

可以使用选择开关切换手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接触器电路可实现!

有控制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是想要表达“一台变频...

如楼主所说,仅以选择开关切换手自方式的话,不需要PLC即可实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济南李...

有控制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