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与海泰克通过MPI通讯

楼主(2015-12-23):
PWS6000ATP 款屏与西门子315-2DP 通讯,另外配置了一块CP343跟上位机组态王通讯,现在组态王通过以太网没有任何问题,触摸屏不论使用COM2还是COM1跟PLC通讯经常会报: com2: 通讯错误(PLC 无应答) 使用COM1时, 报:com2: 通讯错误(PLC 无应答)
但是呢通讯还是能通得上,就是这样不停报错,但是切换画面时 画面上的指示灯 变颜色十分慢,需要10几秒,海泰克给的解释是通讯一直在报错中断,时断时续,所以慢;  把程序发给他们,他们连接CPU就没有问题(他们是拿我的触摸屏程序,直接连一个CPU,不带程序,不带DB块)
 我怀疑以下几点:
1. 海泰克的变量类型是word,我的DB块里变量类型是INT,  这点会造成通讯故障?
2. CP343跟上位机通讯,这样的话 西门子CPU硬件里面的PG,OP 等我设置为1,不知这点是否影响?

其余线是购买的标准线,MPI 速度设置19.2K, 地址按默认的2, 现场附近无干扰, 既然海泰克用我的触摸屏程序跟西门子CPU在实验室里通讯没问题,那么只能是CPU315这边的问题(设置,程序)
有搞过海泰克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也直接连CPU试试,如果能通上可以先排除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