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dc800变频器运行中频繁启停

楼主(2015-12-23):
一台acs800变频器使用在卷扬提升上料设备上,由中控控制启停,DCS控制频率调节,带正反转,电机为45KW,额定电流为86A,设定为两速运行,低速10Hz,高速50HZ,该变频器在高速运行中频率瞬间由50HZ降到几HZ又逐步升到50HZ,频繁波动,运行中电流只有45A左右,该故障已持续好多天了,请求大家帮助分析下,万分感谢!!!!              注:DCS给定频率及启动信号均已检查无问题,信号正常,变频器无报警,相同设备有8套,更换变频器也试过,均无法解决。

网友A:
那这台变频器的参数你是按照其他几台设置的吗?完全一模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台变频器的参数你是按照其他几台设置的吗?完全一模一样吗?

是的,参数是从另外几台的复制过来的。

网友B:
既然更换变频器也无法解决,说明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应该在是否正确使用了,根据故障现象应该是过转矩自动降速了了,调整一下转矩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更换变频器也无法解决,说明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那么...

转矩参数也考虑过,也做了适当的调整,但故障依旧出现。

网友C:
检查一下升降机的限位看看,看看是不是在程序中那个限位是两速选择,有可能是限位引起的!

网友D:
感觉像干扰,强电和信号控制线放在同一通道里容易产生干扰,启动后 随频率升高干扰越来越强,导致信号丢失 变频器降速,在降速的过程干扰减小,信号恢复,然后再加速,周而复始。。。。。。。。  你检查下 信号控制线      对其隔离单独敷设一条通道,,看看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干扰,强电和信号控制线放在同一通道里容易产生干扰...

 分析的有道理,50HZ的强电会对AI信号造成干扰,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如果变频器电流不大,那么转矩也不会太大,不会是负载造成的速度上下变化,ABB变频器只要直流侧电压稳定,一般负载都不会有多大问题;另外还有一点,你选择了两段恒速,那把另外别的恒速关掉,可能会影响,我遇到过类似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升降机的限位看看,看看是不是在程序中那个限位是...限位是和变频器联锁的,如果有问题变频器无法启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建议,问题已解决,我把故障处理结果在这里说下,和大家一起分享。昨天针对故障现象重新梳理了下思路,考虑到变频器正常运行中导致频率频率波动的原因无非就是以下几项:

1、AI模拟信号给定不稳定(感谢霸气测漏、yjh0706两位的建议),导致频率波动。

2、DL数字信号给定不稳定,导致变频器启停命令不稳定。

3、变频器本身有问题,导致运行不稳定。

根据以上几点,认真重新排查,最终在DCS数字输出端查出问题,原因是DCS控制正转的电源线绝缘层划破一个像用刀子划了的口子,在运行中该线对地轻微放电,导致启停信号不稳定,在用万用表测量时正常,最后用兆欧表摇测控制线绝缘时发现放电严重,才发现绝缘损坏,把绝缘处理后启动运行一切正常。

    我把这个故障现象在这分享出来,希望以后对大家有所帮助,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在这里表扬一下楼主,楼主提问完问题,大家积极的帮忙了,最后楼主在找到原因后不忘感谢帮助的人,还回复故障原因,希望以后求助的网友都能这样有始有终!

网友F:
楼主解决问题的同事,能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值得赞!

网友G:
可以先在abb面板上或LOCAL 先试试,先排除变频器本身问题,再看是否是外部给定信号的问题。

网友H(2016-01-25):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问题的同事,能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值得赞!

网友I(2024-01-14):
引用 网友E:
引用 霸气侧漏- - 的回复内容: 感觉像干扰,强电和信号控制线放在同一通道里容易产生干扰... 分析的有道理,50HZ的强电会对AI信号造成干扰,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如果变频器电流不大,那么转矩也不会...



用4-20mA电流信号一般不会出现干扰的问题。

网友J(2024-10-24):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的提问和总结都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