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宏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5-12-23):
if $150 == admin then goto label 1

我想判断内部变量是否为admin  这里的admin应该怎么表示啊?

麻烦大神门帮着看看,万分感谢

楼主:
别沉啊!!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宏指令不用写代码,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宏指令不用写代码,要实现什么功能?

做一个密码登录画面,$150为登录账号

网友C:
这个没必要用宏指令,在你的登录画面上,做一个有设置非0级使用者权限的换画面按钮就可以了啊。

网友D:
(1)台达人机以连续寄存器来保存字符串"admin"哒:$150 ~ $152;

(2)排列次序"da"、"im"、"n",然后找出对应的十六进制值;

(3)$150 == 25697(H6461),$151 == 26989(H696D),$152 == 110(H6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台达人机以连续寄存器来保存字符串"admin"哒...

有点不明白阿!!难道我要表示一个字符串还要用三个内部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必要用宏指令,在你的登录画面上,做一个有设置非0...

额,那个感觉使用不灵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没必要用宏指令,在你的...

你一定要用用户名比对的方式来做,那就只能如上面那位说到的来做,那就是做ASCII字符串比对,因为字符是以十六进制数的形式来存放的,比较字符其实就是比较十六进制值,其中一个字符占一个字节,一个WORD放两个字节即两个字符,所以你的$150里放的就是“ad”两个字符,后面的依次类推,N个字符占N/2个寄存器,然后你一一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哦 谢谢  感觉好麻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