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宏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5-12-23):
求大神帮助啊!!

if $150 == admin then goto label 1

label 1

if $152 == $M154 then goto label 2

goto label 3

label 2

$11=1

goto label 7

label 3

$0=5

label 7

这里我相让$150为字符串变量admin,应该怎么表示啊?

网友A:
(4)“元件”-“输入”-“文数字输入”,“写入寄存器”:$150;

(5)“字串长度”改成5,排列次序为“高8位与低8位互换”;

(6)弹出键盘后,按下右上角的“ALT”切换到扩展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