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0度高温下应用的测量风速的传感器,求推荐

楼主(2015-12-23):
在一个现场,管道内温度最高为800摄氏度,现在需要测量其中管道的风速,求指教!!!

网友A:
你是笨还是傻,你不会在管道外面测量呀?

里面叶轮,外面测量转速

网友B:
可以测量压力来换算。

楼主:
回复内容:我倒是想这样搞,但是外面是由隔热层包裹的

引用 网友A:
你是笨还是傻,你不会在管道外面测量呀?里面叶轮,外面测量转速

网友C:
传感与变松是两码事。

说到传感器就是非要可动部件么?

测量流速,皮托管就非常使用

测量流量,各种节流装置就可以:孔板、楔式、文丘里、V锥都可以安装在高温、高压、腐蚀介质中,没有任何的影响。

网友D:
大管道用皮托管最经济,800度以上好象用什么节流装置测量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