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插补应用

楼主(2015-12-23):
有哪位大师用过三菱的插补模块,把经验共享下呗。我等也学习学习。

网友A:
说实话感觉这工控网没有实际帮助!1!我在这上面没决定过一个问题!基本上是有问无人答!

网友B:
你要插补什么东西,如果是Q系列的话直接给我来电即可,至于FX做插补因为客户认为档次低下,所以俺没有实际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