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监控LMC078的疑问

楼主(2015-12-23):
刚装上的somachine V4.1 ,PLC是LMC078。完全不熟悉操作的小白,请教一些基础的问题,恳求各位大大解答:

  1. 可以连接到LMC,连接到控制器之后,直接upload,程序也可以正常打开操作,但是在线监控不行,跳框说我的程序和正在运行的程序校验不一致。请问是否我upload的程序是从ROM导的,而正在运行的程序是在RAM运行的?所以不一样?请问如何解决?

2.用源程序可以监控,但是把源程序拷贝给其他电脑,用其他电脑监控就显示如下画面,IDE版本是什么?如何修改或者更新?

网友A:
好像是PLC的编程软件!!!

楼主:
顶上去,没人知道么?

楼主:
还是没人回么?

网友B:
顶一下,有人知道吗?

网友C(2016-02-15):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有人知道吗?

网友D:
下载学习一下 迫切需要施耐德的资料#####

网友E(2016-07-01):
somachine软件.只要检验到你的程序跟控制器里面的程序不一样

哪怕是时间戳不一样..他也会判定你这不是同一个程序

必须重新下载覆盖才能监控

网友F(2018-08-11):
楼主帮个忙,LMC078怎么建立断电保留地址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G(2018-11-05):
新手来学习,望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H:
自己先顶一个。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