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12-23):
松下FX-P系统寄存器中有编程口,COM1,COM2设置,我想问一下PLC上的编程口和USB口跟这个COM1和COM2口是什么关系,如果我在PLC上添加通信插件又会怎么变化呢?

网友A:
你这个PLC 到底有哪些口??

你描述得不清不楚的。

PLC上如果同时有USB 和com 1 com2 应该就是功能不一样。

最好找到产品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