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引脚电路处理

楼主(2015-12-23):
在PCB电路图设计中,悬空引脚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空脚是什么电位呀 、  ?

网友B:
接电源的正极或负极。

楼主:
具有特殊功能的引脚,你就给我讲一下一般的处理方法

网友B:
比如4运放324,设计在电路板上只用3个,没用那运放输入端与0电位连接,输出端一定要悬空;多输入端与非门,多余的输入端要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