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5-12-23):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求大神帮忙解决。

PLC与变频器控制过程中,有一按钮为启动按钮,平时按下启动变频器就正常运行了,但有时需要电机快转时就长按启动按钮,速度就加上来了时间越长加的速度越大,松开手时又恢复变频的正常速度,请问这样的程序怎样能够实现,老外的设备就是这么工作的,希望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有很多变频器可以固定速度+模拟量输出控制,正常是固定速度运行,然后还可以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有很多变频器可以固定速度+模...

是西门子的,我考虑是否用到时间延时接通变频器速度分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通电延时器当前值做比例系数乘以一个最小单位时间除以按...

请问这是模拟量控制吗,给定变频器的是0-10V信号吗,这种控制方式优先于直接运行,还涉及到通讯和计算能列个具体数据研究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有很多变频器可以固定速度+模...

这种情况的话这里的模拟量输出信号怎么转换过来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通电延时器当前值做比例系数乘以一个最小单位时间除以按... 内容的回复!请问这是模拟量控制吗,给定变频器的是0-10V信号吗,这种控制方式优先于直接运行,还涉及到通讯和计算能列个具体数据研究一下谢谢了。

不通讯也可以,看看你变频器有没有上升下降给定设置功能,

网友C:
如果PLC是通过输出模拟量给变频器是,是不需要通讯的。检测按钮的接通时间,按比例给出模拟量即可。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网友D:
首先看你的题目是PLC控制变频器,那么很简单了,PLC的模拟量或者脉冲或者通讯来控制变频器。程序如下思路:启动按钮按下后到松开过程,如果变频器没有加速到正常速度,那么变频器继续升频到正常速度;如果启动按钮按下直到变频器加速到正常速度还未松开,那么变频器继续升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E:
我是做自控系统的隔离器厂家

网友F:
估计启动采取启动按钮的上升沿,后面按住加速是加个定时器,然后根据定时器的长短来改变模拟量的输出;如果变频器是模拟量控制,这样可以说得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启动采取启动按钮的上升沿,后面按住加速是加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