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问题

楼主(2015-12-23):
1.对于图1我用的是施耐德ATV71系列的变频器,用在起重机上的,L11接触器控制上升,L12控制下降,L13是二速,koo控制复位,我想请问下L13

么设置,能不能设置成L11,L12只控制方向,而L13控制1速,小弟赵说明书没找到怎么设置,麻烦各位了,我曾经见过很多牌子的变频器都这样设计,为什么不直接设计L11上升1速,L12下降一速,L13二速,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2.对于图3,刹车释放电流在起重机起升上设置额定电流的多少合适,设置成额定电流会不会太大了,我以前搞西门子都是开闸阈值设置的0.2倍的额定电流,设置了这个刹车释放电流,开闸频率还需要设置吗,开闸频率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了,另外麻烦各位看下,这个电机标牌的RPM15,3/2200什么含义,这应该是一个四级电机吧?

e

网友A:
说好的图1和图3呢?

1、看看说明书多段速的设定。编程手册说明书133页

2、所谓的开闸我的理解就是抱闸动作的电流和频率,应该都需要设定。编程手册说明书148页

网友B:
早上看到求助贴一直想帮楼主看看手册

71的手册有,但是由于一直没接触过施耐德的机子,手册看着不是很熟悉

另外也没搞清楚楼主的图在哪儿。

——————————————

抽空熟悉哈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图1和图3呢?1、看看说明书多段速的设定。编程手册说明书133页2、所谓的开闸我的理解就是抱闸动作的电流和频率,应该都需要设定。编程手册说明书148页

开闸频率是什么含义,调大调小有什么影响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图1和图3呢?1、看看说明书多段速的设定。编程手...

网友D(2016-03-02):
以前用过71变频器做提升,提升的开闸电流设定 额定电流的80%,下降的开闸设定额定电流的40%,现场使用了下还可以,具体可根据实际设备的状况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