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能建立与许可证的连接

楼主(2015-12-24):
已经授权,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打开运行一会就这个样子了,如图

网友A:
你看一下计算机管理服务中授权管理器是否启动,如果没启动手动启动一下。

网友B:
  1. 计算机管理服务中授权管理器是否启动?

  2. 关闭相关的杀毒软件或者把WINCC类的文件设置为信任

  3. 查看授权是否正确,一般64KB的最大支持512个变量,不能有多个授权

  4. 查看WINCC系统运行的用户名,是否与计算机用户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