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控制直线电机

楼主(2015-12-24):
最近在做一个3轴直线电机展示平台,因为没玩过直线电机。供应商给我们推荐了 汇川伺服驱动器IS600PS2R8I,但直线电机是没有编码器的,伺服没接编码器不是一直在报警吗? 或者伺服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用成套的直线电机+驱动器,这样就轻松搞定。

楼主:
这是供应商给我们配好的。还有光栅尺,读数头MTE40-3.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用成套的直线电机+驱动器,这样就轻松搞定。

网友B:
不接编码器肯定报警,但是建议楼主可以外接一个编码器,有反馈就可以了,具体接什么样子的编码器可以咨询汇川的客服!以汇川客服的为准

网友C:
光栅尺输出的信号不就是

网友D(2020-03-10):
光栅尺,读数头不就是给你反馈信号的吗?你还想要什么

网友E(2021-08-12):
光栅就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