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到期密码

楼主(2015-12-24):
人机界面,与plc配套使用,想做一个到期使用密码的程序,求帮忙

网友A:
楼主什么牌子的plc,可以设置定时禁止输出

楼主:
台达的PLC,人机界面也是台达的

网友A:
台达的话你就用时间对比,条件满足就在程序里面输出m1034,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去下面网址下载看看吧。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2357_1.s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达的PLC,人机界面也是台达的

万年历,就行了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D:
用万年历的话,需要注意如果遇到客户拔电池或使用超级电容的机器遭遇长时间断电,比如春节放假,这两种情况下,通常PLC或HMI的万年历时间会回复出厂值,比如2008年1月1日。楼主要考虑清楚如何处理。

网友E(2016-04-23):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