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摆同步、步进电机、变频器、力矩。。。。。

楼主(2015-12-24):
各位大神好:

    小弟只是工控一名新人,虽然13年注册账号,一直没好好研究过这个网站。仅有困难需要大神帮忙:

    我公司生产胶管,规格大概在16-35之间,需要末端有个收卷+排摆平整的收卷产品(对产品质量、外观都有好处),现在使用正弦的变频器实行力矩控制,保持收卷端胶管绷直又没有很大的张力,但是排摆问题很难解决。由于规格不固定,机械光轴排摆器又很难调整,靠操作人去调整不能做到统一的效果,所以我想把收卷和排摆通过电气联动同步起来,输入固定的数值就实现规格的切换。我有几个想法,希望大神们研究研究哪个可行:

首先必须将光轴排摆换成往复丝杆的排摆,这样能减少调整的误差。(不知是否可行?)

A:  1、在收卷筒处加编码器。

    2、编码器输出信号给往复丝杆的步进电机,根据规格不同设定不同步进角实现零误差的排摆。

这套方案理论应该可行,具体选型、操作还不太明白,希望大家帮忙弄点资料和初步方案。

B:  也是利用丝杆往复排摆器,加电机,额外加变频器,计算出排摆转数与收卷转数的比值,根据收卷频率,利用调压板按照比值调整输入给排摆变频器控制排摆电机,实现同步。

这个方案应该存在累计误差,如何采用闭环控制是个问题,我总觉得需要排摆反馈个信号。又不是特别明白,需要大家详细解释下。

如果有新的想法和方案,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如果正弦的不好实现,我们原来做过,楼主说的是双盘收卷,是暖风管,或者水管用的中国

网友B:
步进电机走脉冲就可以了,计算一下比例,再设置偏差调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走脉冲就可以了,计算一下比例,再设置偏差调整就...

其实我也想这样做,但是不知道具体的选型,接线,设置,能给个案例参考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步进电机走脉冲就可以了,计算一下比例,再设置偏差调整就... 内容的回复!其实我也想这样做,但是不知道具体的选型,接线,设置,能给个案例参考下吗?

功率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

不是功率的问题,是步进电机选型,什么种类的,几级的,几根线的? 编码器选型,每周多少个脉冲的,驱动器选型,接线,以及设置,如何方便调整等很多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 内容的回复!不是功率的问题,是步进电机选型,什么种类的,几级的,几根线的? 编码器选型,每周多少个脉冲的,驱动器选型,接线,以及设置,如何方便调整等很多问题。。。。。。。。。。。

精度要求不高不用编码器,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就行了,选型的话你找卖步进电机的厂家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