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24):
在车间垃圾堆里翻出来个313c,打算用来学习用。联机上下载程序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搞明白假如只组态一个电源一个313c的情况下,各输出输入端口应该对应哪些程序地址呢? 今天下午实验了下,组态后试机,313c上面的数字输入端口指示灯可以正常点亮,但是监控程序里面没有反应,程序里面我编程的地址为I0.0到0.7任意一个为1时都输出Q0.0到0.7。 用L+轮流接通313c上面DI0各接线端子都能点亮指示灯但是在线监控显示触点没有动作。用表测量DO0 的个接线端子和M间的电压也无24伏直流输出。然后组态个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进去并加上硬件,在线监控发现I0.0对应在它接线端子上面在。求指教加上和不加该SM321的情况下,cpu的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该编程为I几点几和Q几点几呢?

网友A:
I/O是在硬件组态分配的,可以选择默认,也可以更改,然后根据具体硬件就知道I/O点分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是在硬件组态分配的,可以选择默认,也可以更改,然...

  谢谢,明天去试试

楼主:
 还有个问题cpu313c刚好输出部位的面板掉了,查了下313c的输出是晶体管输出,那么问题来了,在L+和M端加上24v直流而输出接点不接负载的话,指示灯能否点亮呢?

网友B:
在硬件组态里边可以自定义设置各端口地址

第二个问题,输出L+和M加上24V直流电源不接负载指示灯也会亮。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今天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了地址后,313c的自带DI输入设置为0-2,可是经测试,模块上面的DI+0和DI+1端口所有接点都没有反应,只有DI+2的有,是不是意味着这16点输入都坏了呢??好郁闷哦,还好输出点都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今天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了地址后,3...

检查一下1M端电源有没有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

所有m点全部串通接到24v直流负端的,24v正端接一短线每个di输入点一个一个捅上去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