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4AD-E2的问题

楼主(2015-12-24):
我想问一下04AD-E2模拟量模块怎么跟台达EH3连接,是后面有个槽直接插上吗,貌似买错了,应该用04AD-H2系列的

网友A:
换吧,台达不同系列小PLC之间的模块是不能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台达不同系列小PLC之间的模块是不能混用的

 一般这种支持台达PLC的那种型号,那球大了

网友A:
ES2系列,比EH3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2系列,比EH3的便宜

 估计只有换模块了,因为我就是用EH3写的程序,我买的时候想也没有想就买了,那知道有这层关系‘

网友B(2016-02-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