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1

楼主(2015-12-24):
我用的是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P,想用自由口RS485与电脑的串口助手调试,我触摸屏用宏指令中的OUTPORT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数据是正确的。但是用INPORT接收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老是接收不正确,例如发FF会显示FE,发送99会显示10,其中FF和99都是以十六进制发送的。。。。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习VB,说一下个人的想法,这个问题可能是出现在数据处理阶段,串口接收的数据一般需要高低字节交换,建议楼主不要发送对称字节,便于问题查找。关注中。。。

网友B:
设置16进制发送,16进制接收可否?

网友C:
发送其他的数据显示是否正常,是不是屏的缓存中有之前没有处理完的命令被你读到了,客户在发inport 之前先清楚串口换存在去读,有purge命令可以清com 口缓存。

网友D(2016-02-19):
检查你的波特率,有可能是波特率错误了

网友E:
会不会通信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F(2016-06-10):
串口助手设置对吗,波特率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