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者怎么学习西门子s7-3000

楼主(2015-12-24):
才到单位要用到西门子S7-300,该怎么学习?

网友A:
自己买资料,或者看说明书

网友B:
看资料,看视频,多上工控网!

网友C:
西门子官网上资料还是很多的,楼主需要哪些就下载哪些,建议初学的话稍微花费点钱,买几本资料先看一下,然后对照软件慢慢尝试指令,一步一步来

网友D:
安装step7软件,然后下载S7300编程手册、系统手册,然后试着编程,先学会简单的硬件组态,然后有问题来论坛询问。

网友E:
编程 实践 看资料

网友F:
你可以到金书网买S7-300/400应用,作者:廖常初

楼主:
有没有那种好一点带实例的参考书

楼主:
有没有带实例的参考书呢

网友G(2016-04-06):
看书,在网上找视频看都可以的

网友H:
我一看标题S7-3000,没学过,高端啊

网友H:
我一看标题S7-3000,没学过,高端啊。

网友I:
没有用过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