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转一圈脉冲设置

楼主(2015-12-24):
100w三菱伺服电机怎么在驱动器上直接设置旋转一圈所需脉冲数,而不需要通过齿轮比来设置脉冲数

网友A:
记得是这样子的,其实也算是电子齿轮比

网友B:
pulse设置数字就可以

网友C:
首先,你要确认你选的伺服电机是什么型号的,MR-J2系列的伺服电机只能通过点此齿轮比来计算,MR-J3系列或是MR-J4系列的才可以通过其中一个参数设置来选择是具体的脉冲数还是按齿轮比计算。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之前的伺服不能直接设置分子,后面新研发的才有这个功能,具体型号希望你看下手册,我说的不知道你能理解不,但愿别误导了你。

网友D:
J3B J4都是在软件中设置的

网友E(2016-10-06):
我也在学习,有结果了希望在这里回复一下,

。。。。继续查找。。。

网友F(2016-11-08):
直接在伺服驱动器里设置,或者在软件里设置好,写入驱动器中。如果没记错J3&J4驱动器应该是PA08参数,每转需要的脉冲数,此参数不为零时,电子齿轮比无效。

网友G(2016-12-20):
7楼说的对

7楼说的对

7楼说的对

网友H(2017-07-12):
一直用的松下,是通过一个参数直接设每圈脉冲。

网友I(2017-09-29):
真的很不错的哦,,,

网友H(2018-03-13):
对: 邱瑞兵 直接在伺服驱动器里设置,或者在软件里设置好,写入驱动器... 内容的回复!J3是PA05

网友J(2018-06-04):
不是很明白,好像是自由设置

网友K(2019-04-17):
学习了,也是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