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5-12-25):
三菱PLC一个输入点怎么同时控制4个输出点,还有一个限位信号,到这个信号时4个输出同时停止

网友A:
输入点--控制一个内部继电器,然后这个内部继电器的输出去控制那四个输出点同时动作。限位信号也控制一个内部继电器,然后内部继电器的信号串在那四个输出信号的回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点--控制一个内部继电器,然后这个内部继电器的输出...

谢谢,可是我在模拟的时候中间两个点的输出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编程之前你要明白三菱输入输出的关系:一个输入可以控制多个输出,一个输出也可以由多个输入来控制,看你要求的意思是两个输入同时满足的时候就有4个输出,可以看下面的程序,任何一个都可以,不过两个输入条件要同时满足才会有输出。另外(可是我在模拟的时候中间两个点的输出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极有可能是你的这两个输出存在双线圈的缘故,可以在程序里面查找一下,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这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之前你要明白三菱输入输出的关系:一个输入可以控制多...

好的  谢谢  我再看看

网友C:
如果是同步最简单:直接写数据即可,例如

LD X0

MOV K15 K1Y0

LDI X0

MOV K0 K1Y0

网友D:
给回答的楼主点赞abc

网友E:
方法有很多,具体要看技术协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输入点--控制...

模拟这个有时候,不太准确,建议考虑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同步最简单:直接写数据即可,例如LD X0 MO...

谢谢你  加个好友,以后有问题还得请教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