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左位移指令程序呀

楼主(2015-12-25):
谁有左位移PLC程序呀,发一份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https://yunpan.cn/cuVBDXDfIzasg  访问密码 00db

这个云盘里面是一个双向流水灯的程序,用的就是左移和右移指令,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B:
  移位指令:移位指令可以可以将累加器1的低字或整个累加器的内容进行左移或右移一定的位数。二进制数左移一位相当于将原数值乘以2。右移一位相当于将原数值除以2。

  程序应用举例,将AC0中的字循环右移2位,将VW200中的字左移3位。程序及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网友C:
我告诉你:你可以下载三菱GX-WORK2程序安装,然后写一个程序模拟就明白了!

别人的永远没有你自己玩的实在,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