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在运行时电机转速不稳

楼主(2015-12-25):
我公司有一台欧陆590的直流调速器在电机空载的时候转速稳定,加上负载在低速一直到百分之八十左右转速都比较稳定,但是再加速电机就会出现周期性的不稳,忽快忽慢。使用的反馈方式是电枢电压反馈。这是什么原因呀?哪位大哥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原来一直正常,昨天发现电机有火花检查了电机碳刷发现过短,换了碳刷后就这样了。还有感觉速度好像比没有换碳刷以前快了许多

网友A:
新换的碳刷是不是和这个电机不太匹配才导致的,楼主可以尝试换下整套再试验一下,看会不会好些

楼主:
这个碳刷以前 就买了很多,已经换过几次 了,以前都一直正常

网友B:
新换碳刷需要首先低速研磨处理

网友C:
可能是楼主换的碳刷,要磨出槽,好使碳刷和电机转子充分接触,先检查看看。

楼主:
难道是碳刷的问题?速度不开到顶就没事,我先去磨下

网友D:
直流调速装置是单点还是主从点,有无负荷分配?检查反馈方式,如果有编码器,检查编码器固定螺丝是否松动,实在不行,重新做一次电流环自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调速装置是单点还是主从点,有无负荷分配?检查反馈方...

谢谢您的分析,直流调速装置是单点,没有负荷分配,反馈方式是电枢电压反馈,没有编码器

网友E(2016-02-22):
估计是碳刷引起的,检查所有的碳刷,如果换新先低速使用一段时间后再高速。

网友F:
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G:
还可以看看测速发电机运转正常不,它的碳刷同样也可能受损,

网友H(2017-01-16):
这么简单的故障,楼主你把碳刷磨小一点,在刷窝灵活就可以了,其实就是接触不良。难住了上面那么多大神。有事联系西安灞柳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电话159029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