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171指令

楼主(2015-12-25):
使用F171指令,目标值超过范围,怎么处理 例如我现在要发送44444444444个脉冲,怎么办

网友A:
这个一下子发这么多脉冲,是要走多远呀,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可以设置小一点,这样同样的距离,就不用发那么多脉冲。另外如果对时间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的话,你可以把这些脉冲分段走,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啊啊啊啊啊啊啊111

网友C: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