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装困惑!望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15-12-25):
风压风量采集显示系统中,在安装调试过程中遇到如下几点不惑问题,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1、二次仪表最小值已设置为“0”,无负载状态下在通过电位器调节过程中风压出现负数,且风量调节越大,风压负值越趋小;加负载后可正常显示;

2、仪表起始不归“0”,且长时间漂移不定;

3、同时安装2台电磁阀(新品),接线、安装方式相同,其中一台发热大;

谢谢各位!

网友A:
仪表不归0估计是仪表本身设计上的一些缺陷

至于电磁阀  估计是负载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