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变频器的加速时间

楼主(2015-12-25):
    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实际上就是其工作频率从0 Hz上升到基本频率(50 Hz)所需要的时间。这一定义同样也适用于加速终止频率是其他任意值时的情况。例如,在多段运行工作时,如果某一转速档次的运转频率设定为40 Hz,加速时间设定为35 s,由此就可以计算出在这一档次时的实际加速时间,也就是加速到40 Hz的时间为( 40 Hz/50 Hz)×35 s=28 s

   故加速到40 Hz的时间实际应为18 s,而不能理解为加速到40 Hz时需要35 s,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网友A:
加速时间还是要适当设置合理些  否则对于设备的冲击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