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用模拟量控制温度

楼主(2015-12-25):
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我现在要利用PID来控制温度,给水加热,输出打算利用的是模拟量信号,有什么加热器直接输入模拟量信号然后按照比例输出热度的呢?还是直接利用加热棒的通断,然后控制通断时间,来给水加热的呢?

网友A:
请参阅我上传的学习资料

网友B:
1、用普通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通断;

2、用模拟量输出控制那种模拟量调节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等效电压值;

网友C:
1:用固态继电器接热

2:用温控器作为加热的控制端,

3:用热电阻作为你的测量端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的周波控制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普通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通断;2、用模拟量输出控...

能给个型号吗?谢谢,我看大部分固态继电器都只是开关量的

网友E(2016-02-19):
用小功率调节器,S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