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X3U的继电器输出端口每秒最多通断多少次?

楼主(2015-12-25):
请教一下FX3U的继电器输出端口每秒最多通断多少次?

如题。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型的10ms,晶体管输出型的0.2ms

网友B:
如果动作频繁,可选择晶体管型

网友C:
楼主你好

看你带什么负载了

如果是大功率的频率比较高的交流负载,就用晶闸管输出的。

网友D:
你是问工作频率,一般最高每秒钟一次左右!如果想再高,最好用晶体管输出型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E:
1楼说对了。我补充一少许:

10毫秒是触点触片从接通到断开或者断开到接通中间的运动的移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