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修经验心得

楼主(2015-12-25):
下面是我司工程师在长期维修西门子变频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1 过电流

1.1 现象

(1) 重新启动时, 一升速就跳闸。 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 主要原因有: 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 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1.2 实例

(1) 一台 LG-IS3-4 3.7kW 变频器一启动就跳“OC”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盖没有发现任何烧坏的迹象,在线测量 IGBT(7MBR25NF-120)基本判断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把 IGBT 拆下后测 量 7 个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通与关闭都很好。在测量上半桥的 驱动电路时发现 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 经仔细检查发现一只光耦 A3120 输出脚与电源负 极短路,更换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2) 一台 BELTRO-VERT 2.2kW 变频通电就跳“OC”且不能复位。

分析与维修:首先检查逆变模块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检查驱动电路也没有异 常现象,估计问题不在这一块,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其电路传感 器拆掉后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认为传感器已坏,找一新品换上后带负载实验 一切正常。

2 过压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 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 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1) 实例

一台台安 N2 系列 3.7kW 变频器在停机时跳“OU”。

分析与维修:在修这台机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OU”报警的原因何在,这 是因为变频器在减速时,电动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转子的电动 势和电流增大,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开关 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环节,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致,所以我们应该着重检 查制动回路,测量放电电阻没有问题,在测量制动管(ET191)时发现已击穿,更 换后上电运行,且快速停车都没有问题。

3 欠压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 系列低于 200V,380V 系列低于 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挖硅三 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 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3.1 举例

(1) 一台 CT 18.5kW 变频器上电跳“Uu”。

分析与维修:经检查这台变频器的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 听到接触器动作, 因为这台变频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挖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 合来完成充电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 拆掉接触器单独加 24V 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 24V 直流电源,经仔细 检查该电压是经过 LM7824 稳压管稳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管已损坏,找一新 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2) 一台 DANFOSS VLT5004 变频器 ,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加负载后跳 “ DC LINK UNDERVOLT”(直流回路电压低)。

分析与维修:这台变频器从现象上看比较特别, 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 也就不是那么复杂, 该变频器同样也是通过充电回路, 接触器来完成充电过程的, 上电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估计是加负载时直流回路的电压下降所引起,而 直流回路的电压又是通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由电容平波后提供的,所以应着 重检查整流桥,经测量发现该整流桥有一路桥臂开路,更换新品后问题解决。

4 过热

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 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4.1 举例

一台 ABB ACS500 22kW 变频器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OH”。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 不大,可能变频器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防护罩里面堵满 了很多棉絮(因该变频器是用在纺织行业),经打扫后开机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 小时后没有再跳此故障。

5 输出不平衡

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 坏,电抗器坏等。

5.1 举例

一台富士 G9S 11KW 变频器,输出电压相差 100V 左右。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器初步在线检查逆变模块(6MBI50N-120)没发现问题, 测量 6 路驱动电路也没发现故障,将其模块拆下测量发现有一路上桥大功率晶体管不 能正常导通和关闭,该模块已经损坏,经确认驱动电路无故障后更换新品后一切 正常。

6 过载

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 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 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 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 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 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 压,电流检测电路,等故障易发点来一一排除故障。

6.1 举例

一台 LG IH 55KW 变频器在运行时经常跳“OL”。

分析与维修:据客户反映这台机器原来是用在 37kw 的马达上的,现在改用在 55kw 的马达上。参数也没有重新设置过,所以问题有可能出在参数上,经检查 变频电流极限设置的为 37kw 马达的额定电流,经参数重新设置后带负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