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却塔这样计算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12-25):
设备冷却水流量102立方,进水温度30°出水温度60°,地区的湿球温度28°

则需求冷却量=102*1000*(60-30)=3060000kcal

计算有没有问题

根据冷却塔厂商给的表选择高温型225立方/hr的,这样对不对呢

楼主:
还有就是冷却塔想建在车间旁边,等于是有两面透风不好,这样是不是该把散热量选大一些,选大多少呢?

网友A:
“进水温度30°出水温度60°”,你到底是冷却塔还是加热塔???

网友B:
人家冷却完了,自然凉水变成热水了!

网友C:
用水冷却的其他介质吧,可能是空调机的冷媒。

网友D:
我们冷却塔6台120T注塑机用2吨的冷却塔

网友E:
这个有没有必要多留一些余量呢?比如应对设备老化效率低下等等

网友F(2016-02-08):
冷却的控温要求应该是被冷却的介质的出口温度,为了计算冷却接触面积、冷媒介质流量,要求要冷却的热媒还要提供进口温度、流量、已经冷却塔的进出口压差。

而你提供的是冷媒冷却水的温度进口和出口温度,没有热媒的参数,怎么计算,前后倒置啊,设计需要的是热媒的参数。

网友G:
水冷却塔空气与水换热一般是以对数温差计算,同时要计入蒸发制冷的量。注塑机模具冷却最好用模温恒温机,这样才能保证脱模后塑件的收缩率相同、塑件尺寸精度,冷却塔水温变化太大,不可能经常调节保压冷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