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气比例阀

楼主(2015-12-25):
 自动控制可分成断续控制和连续控制。断续控制即开关控制。气动控制系统中使用动作频率较低的开关式(ON-OFF)的换向阀来控制气路的通断。靠减压阀来调节所需要的压力,靠节流阀来调节所需要的流量。这种传统的气动控制系统要想要有多个输出力和多个运动速度,就需要多个减压阀、节流阀及换向阀。这样,不仅元件需要多,成本高,构成系统复杂,且许多元件都需要预先进行人工调节。电气比例阀控制属于连续控制,其特点是输出量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输出量与输入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比例控制有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之分。

结构原理

输入信号增大,供气用电磁阀先导阀1换向,而排气用电磁先导阀7处于复位状态,则供气压力从SUP口通过阀1进入先导室5,先导室压力上升,气压力作用在膜片2的上方,则和膜片2相连的供气阀芯4便开启,排气阀芯3关闭,产生输出压力。此输出压力通过压力传感器6反馈至控制回路8。在这里,与目标值进行快速比较修正,知道输出压力与输入信号成一定比例为止,从而得到输出压力与输入信号的变化成比例的变化。由于没有喷嘴挡板机构,故阀对杂质不敏感,可靠性高。

特点

1)可实现压力、速度的无极调节,避免了常通的开关式气阀换向时的冲击现象。

2)能实现远程控制和程序控制。

3)与断续控制相比,系统简化,元件大大减少。

4)与液压比例阀相比,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但响应速度比液压系统慢得多,对负载变化也比较敏感。

5)使用功率小、发热少、噪声低。

6)不会发生火灾,不污染环境。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小。

网友A:
可以分为液压比例阀、气动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