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突然不稳定

楼主(2015-12-25):
程序突然不稳定,昨天凌晨1点开始,不定时停止运行,用的是6.1,以正常使用3年,可以排除PLC(西门子S7-226),通讯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B:
检查变频器大电流等的干扰。

网友C:
木马病毒…………呵呵

网友D:
你查看一下电源是否有问题了?另外PLC复位重启一下。

网友E:
干扰的可能性很大,屏蔽线检查一下

网友F:
PLC应该没有病毒吧,这个还真没有接触过,但干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或者有时软件内存什么的出了点问题,断电重启后看看会好点不

网友G(2016-03-11):
像出现这种情况,已属于严重问题,果断换另外的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