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直接写入小数

楼主(2015-12-25):
三菱FX2N在触摸屏里写入小数,怎么监视时看不见小数点/

网友A:
用科学计数法输入。。。。。。。

网友B:
程序要写成浮点数才能看到小数点

网友C:
触摸屏中要选择浮点数类型,PLC中也要用浮点数相关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中要选择浮点数类型,PLC中也要用浮点数相关指令

触摸屏没有浮点数类型可选的!

网友D:
关于触摸屏的“小数”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假小数,即数值形式是16位或32位的整数;格式上设置了一个“小数位数”;另一种是真小数,即32位甚至64位浮点数、称之为“float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C 触摸屏中要选择浮点数类型...

怎么可能,你使用的什么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C 触摸屏中要选择浮点数类型... 内容的回复!怎么可能,你使用的什么屏

三菱got1000系列,触摸屏里没有浮点数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小数就这样出来的,触摸屏选择数值显示,数据类型选择实数,显示方式选择实数,整数位选择5,小数位选择3

网友E:
是不是这样的数据设定呀

楼主(2018-10-22):
厉害,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我知道了,这个重点就是在数据的类型,其实我近期看了一下,感觉学了后再看PLC数据问题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