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习西门子还是三菱

楼主(2015-12-25):
学三菱还是西门子好找工作?

网友A:
学好那个都好找工作,但是三菱的学习起来好学点

网友B:
先学三菱吧,好理解一些

我开始接触PLC的时候,看了欧姆龙的,松下的,西门子的

最后还是看了三菱的菜正式入门的,但是后来发现都差不多。

网友C:
三菱功能简单,上手容易,西门子功能强大,上手难,一旦会了西门子,再学习其他PLC那都不是事

网友D:
先学哪个都对另外一个排斥的。因为有些事情距离很远。差异很大。我说小型机种。

三菱。很多很多入门级的功能都有现成指令完成。傻瓜相机一样。快,还是快。问题是很多指令都要等一个周期off,等一个周期on。很多都有次数限制,什么指令只能用一次,什么数量加起来要小于什么。(烦不烦)

西门子几乎能做成重复使用重复使用,调用方便。你用心做好一次,以后一直可以使用。功能指令好像几乎没有。就连个单键启停功能都要自己做。反正什么都要亲手做。

我现在两种一起用。纯开关量动作的就三菱,那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走的那些。因为说到就到容易编程。涉及功能多的处理繁复的就西门子,因为用到的实在功能就算三菱都远远不够的。这些功能基本没有使用限制,畅所欲言。

网友E:
楼主入门级的话就研究三菱的,三菱的梯形图逻辑符合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上手很快

网友D:
东方人是什么思维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学哪个都对另外一个排斥的。因为有些事情距离很远。差异...

 STEP7的软件我装了好久都木有装上去,买个西门子的学习感觉好贵啊

网友F:
我第一个接触的是欧姆龙的 现在学三菱的

网友G:
三菱是入门级的很多学校都用三菱或欧姆龙的教学,西门子的在大型控制设备运用较多属于后期精学的PLC

网友H:
西门子甩三菱5年,西门子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一第一,,西门子迷你/小型/中型/大型PLC 市场占有率都很高,,三菱嘛,小型系列用的多一点(没有西门子多,除了日本企业用三菱的很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三菱功能简单,上手容易,西门子功能强大,上手难,一旦会...

网友J:
从各大网站招人来看,提到三菱和欧姆龙的比较多,单机设备做运动控制还是日系的好用点吧,性价比高些

网友K:
西门子相对来说上手难,但指令丰富功能强大,推荐西门子!!!

网友L(2016-02-17):
还是先易后难吧,以后都要用只学一个还是不够的,公司的设备可能什么PLC都会有

网友M(2019-04-03):
老实说...只会三菱的不好找工作...很多公司都要求会2种主流plc...我以前学的是三菱~现在在学欧姆龙

网友N(2019-05-06):
跟你你说就西门子,别的不要考虑,做个两年后你回回来感谢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