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指令的输入

楼主(2015-12-25):
因为才接触PLC,遇到一个复位指令不会输入,如下图,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啊

你说的输入是这个功能块你找不到吗?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也是自己琢磨学的PLC,知道学习过程的苦恼。

7月份电脑系统崩盘后,一直再没装三菱编程软件,

这不刚装了试试

————————

我安装的是GX-WORKS2

首先,软件安装后新建工程,选择FX2N

然后点击常开触点符号,输入你想输入的形式。

回车后就变为如下图的形式

我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也就是初始化脉冲激活S0状态后

S0就为当前活动状态,该状态下的逻辑运算、驱动输出,都是在该S0状态下发生

上图中的[STL S0},你就把他看成是一个常开触点,激活状态下他始终闭合就OK

你图中的形式,应该是三菱老版本的软件的显示形式。

网友C:
你的图片是书本上的,按照2楼的来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啊你说的输入是这个功能块你找不到吗?

 您好,我说的是像这样的在S0下面,在动合触电中间的复位指令是怎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自己琢磨学的PLC,知道学习过程的苦恼。...

 您好,我用的也是GX  WORKS2跟你说的情况一样,照这样那下一步又要在左母线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片是书本上的,按照2楼的来做就行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上一个贴子你也说的非常详细,此论坛里有你这样热心的师傅,应该是新手们的福气。我的图片确实是书本上的,还是没有逃过你的眼睛,能交个朋友吗?QQ2903215107

网友D:
直接把鼠标放上去,输入 stl  s0 即可,书本上那个界面,现在plc里面是显示不出来的,只能达到2楼的显示效果,不过就是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自己琢磨学的PLC,知道学习过程的苦恼。...

 您好,我想问问,你的那些图是怎样传上来的?

网友B:
回复帖子界面,点 图片 图标

弹出图片加载对话框,点 添加 图标,弹出图片文件夹

根据回复帖子的内容,你可以讲图片按顺序编号,等待上传。

上载图片有点小技巧。

一次从最后一张图片点击,然后你会发现,你要上载的图片名一次出现在

文件名框内。初次使用的朋友可能总会发现图片顺序总是被打乱。

注意一哈就OK了。最后点 打开。

便出现下面对话框。

在上图界面中,先点击上传,这时候,你的图片才正式开始往工控网上载。

然后最后点确定

你就会发现,你要上传的图片一次显示在回帖编辑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自己琢磨学的P...

——————————————

看上面的我写的,自己试试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噢,这样也可以上传,不错试试看,谢谢你回复指教。

网友E:
FX专用软件可以,GX-WORKS2的软件这个指令在程序中通常不会如图那样出现,要在软件中设定才行,GX-Developer这个软件不会如图那样出现

楼主:
多谢各位的真诚回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

网友F:
发贴都不会,哥,服了你

网友G(2016-06-27):
我写时,也是用二楼的方式,楼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