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电机优化问题

楼主(2015-12-25):
同一台电机,有两组参数。如图。优化的结果差别很大,尤其是空载电流值差别太大。这种情况优化有什么依据吗?电机做同样的功,电耗相同吗?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给你打个比方。。。有两台西门子1KW电机,匝数都是1000匝,有一台坏了,送出去维修,老板偷工减料缠了950匝,--当然,还是被当成1KW使用。这时候如果自学习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打个比方。。。有两台西门子1KW电机,匝数都是10...

不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的电机是好的,并且是同一个电机,但是这个电机有两组实验数据,25HZ一组,60HZ一组!以前用的是60HZ优化的!可是后来发现轧钢的时候输出电流太大,电压太低。所以又用25HZ的数据重新优化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图片看不清,建议楼主40-45HZ优化,60HZ电机弱磁,模型不准。

网友C:
电机优化不是就是电机辨识吗?只是方式不一样,在还有什么却别,求知识?

楼主:
两次优化,弱磁点也不一样。不明白交流电机靠什么来决定弱磁。

楼主:
等高人赐教………………

网友D(2016-01-28):
电机优化就是建立电机模型,你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是根据50赫兹匹配出来的。你电机辨识的话 你设为25赫兹的话,就是认为25HZ对应电机额定速度。明显不匹配,电机辨识模型不对。电压和频率输出基本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