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直流电机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12-25):
像是绕组绝缘老化开裂造成的匝间短路放电的烧蚀

    直流电机转子线圈与换向器连接是一个薄弱环节,一般都是采用锡焊。从图片中看,这台电机灰尘多,运行时间蛮长了。由于直流电机运行中换向、以及转子线圈中通过电流,线圈会受到电磁力作用而产生周期性振动,这种振动对转子线圈与换向片焊接部位是一种破坏性运动,如果换向状态或焊接不好,则接触电阻大,该部位将发热引发转子线圈端部烧坏。所以我分析这台出现此种现象,是转子线圈与换向片焊锡松,引起接触电阻大发热而烧坏。

    电机一出现烧坏故障,不要动不动就是过载或过负荷的,这样太武断了,也太简单了。如果这样去分析,哪什么人也可以下个结论,过载呀,过负荷呀、从图片上看,换向器表面,也就是电机运转时,碳刷与换向器相摩擦的表面,还是光滑,平整的,如果过载,则换向器表面会出现毛刺,两片换向片之间的间隙处(云母片处)会有铜珠的,一般是过载碳刷打火引起的,同时如果电机运行时过载电流大,则碳刷与换向器摩擦轨道会发黑。所以我认为不能轻言是过载,当然是不是过载,电机使用单位应该是最清楚的,当时电流有多大,机械部分是不是出现卡住等现象。

网友A:
    看外表,直流电机烧坏严重呀,还从末有自己拆开过直流电机的内部图片呢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好,造成局部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