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W355.01是啥

楼主(2015-12-26):
那W355.01是什么指令?辅助继电器吗?如果是,我怎么找不到W355.01的线圈?

网友A:
W区域都是辅助继电器区域,未必要线圈才能控制,触摸屏可以直接对W区域进行赋值。

网友B:
触摸屏按钮地址。。。

网友C:
好好,大家 的东送送送送送,谢谢楼主谢谢大侠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D:
触摸屏上直接用的吧?????

网友E(2016-06-25):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