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53模块差分驱动

楼主(2015-12-26):
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式达不到定位精度,差分驱动输出模式怎么接,需要用屏蔽双绞线吗?还是普通屏蔽线

网友A:
无论集电极还是差分,本来就应该使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B:
精度不是换个接口就得到的。不要为未解决的事情托个词。

楼主:
PLC到伺服驱动脉冲信号线最长可以到多长?目前用的是普通屏蔽线,精度差了一点

用差分方式传输的的话最长可以多长呢?

网友B:
未知你遇到什么问题,冒然说到线的事情,或许根本就不是线的事情。

退一步。知道线有问题就换线是了。不需要叫人家求证。问人的话无非就是想不换线,有什么捷径的方法。其实你应该自己先尽力,相信自己,把线换了。

还有你问最长可以多长?那么你先说说你现在多长了嘛。485也是差分啊,1公里。你是电柜里面253传到伺服这短短的就1米,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知你遇到什么问题,冒然说到线的事情,或许根本就不是线...

已经解决了。加了EM253模块,改了差分驱动方式,精度+-0.03mm。我的驱动器没有放在柜子里面,单独放在外面的,所以才问线最长能到多长的

网友B:
在电气层面,定位控制只有对与错,没有精度可言。

是要走100个脉冲就走100个脉冲。你走了101个脉冲就是错,没得好说。

你要告诉别人的是我一个脉冲理论上等于机械上多少毫米。这个是计算出来的。答案只有一个正确。

精度正负3个丝,只能是机械层面上谈的事情。电气控制上所有物理量都没有长度这个单位。

网友C:
已经解决了。加了EM253模块,改了差分驱动方式,精度+-0.03mm。我的驱动器没有放在柜子里面,单独放在外面的,所以才问线最长能到多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