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式的弹出子窗口问题

楼主(2015-12-26):
MCGS嵌入式如何设置弹出子窗口及设计大小等?

网友A:
找到OPEN SUB WINDOW这个脚本,自己查一下说明书或者百度

楼主:
用了这个脚本.可还是打不开窗口.检查组态没有错误.“用户窗口.预备确认.OpenSubWnd(预备确认,100,50,150,60,1 )”

楼主:
我是在电脑上模拟运行的。是不是这个功能不能模拟?

网友B(2016-02-26):
xArrow 嵌入版的 弹出子窗口,可以直接将普通窗口设置为子窗口弹出,可以用脚本弹出,非常方便。

网友C(2018-11-13):
我有问题 如何才能让  子窗口在本窗口显示    不能再其他窗口显示

网友C:
 工控分享   获取报警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