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KUKA机器人外部IO信号和调程序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5-12-26):
新手请教KUKA机器人外部IO信号如何配置和调程序的方法

网友A:
WorkVisual 3.0 直接搞定

网友B:
WorkVisual 3.1直接搞定

哎呦,不错儿♪*^_^*♪……

网友C(2016-04-13):
参照信号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D:
好东西来顶一下对学习帮助大

网友E(2017-03-30):
WorkVisual 3.1直接搞定

网友F(2017-09-13):
通过WORKVISUAL 直接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G(2018-08-09):
得看是哪种控制柜,C1 C2 C3 C4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通过WORKVISUAL 直接映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