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德PLC的变量%MW1208:X6,在组态王中的ModbusTCP连接方式中,应该怎么定义?4号寄存器?数据类型呢?

楼主(2015-12-26):
如题,施耐德PLC的内存变量%MW1208:X6,在组态王中的ModbusTCP连接方式中,应该怎么定义?4号寄存器?数据类型呢?为什么定义不了?

组态王驱动帮助里面的4m.n格式在实际应用中不能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啊?没有办法定义啊?

网友A(2016-04-13):
要装个驱动,问组态王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个驱动,问组态王要

装什么驱动啊?驱动不是已经装好的吗?

网友B(2016-12-0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要装个驱动,问组态王要 ...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