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误差原因分析

楼主(2015-12-26):
    电磁流量计是一款运用广泛的流量测量仪表,常用于污水废水的测量,性价比高。但是由于选型、安装或者使用不当也会使测量结果产生误差,甚至破坏仪表。

    那造成电磁流量计误差的原因有哪些呢?

   (1)管内液体没有充满。当管内存在很少量气体,则会使测量结果偏离实际值,造成小误差;当有很多气体存在时,则会出现测量值不稳定,输出晃动,此时测量值不能作为正确结果。

   (2)被测液体中含有固体成分。它会导致电极表面被玷污、覆盖电极或者衬里,致使流通面积减小,流量值逐渐减小。若沉积层有导电物质,流量信号很有可能被短路,使仪表出现故障。

   (3)电极或接地环选择不当。电极与被测流体介质接触,受被测介质的电化学反应会产生极化电压。电极能否可靠的检测流量信号,对流量计的性能至关重要。接地环起到与介质形成电的连接,通过接地线和零电位接通。当与传感器连接的工艺管道为塑料或内有绝缘涂层的管道时,必须安装接地环,否则会造成仪表不能正常工作。电极和接地环的材质有很多种,在选择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