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用SFC方式 编程,怎么没有梯形图块

楼主(2015-12-26):
Q系列用SFC方式 编程,怎么不象FX系列一样,没有梯形图块,第一次用Q系PLC,请用过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基本编程方式的话,Q跟FX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编程方式的话,Q跟FX是一样的

这我知道,现在就想了解我还不清楚的啊

网友B:
请阅读三菱的Q系列SFC控制指令篇手册。

楼主:
谢谢,找到处理方法了

网友C(2019-08-23):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处理方法了

怎么找到的 可以传授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