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的伺服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5-12-26):
LS 的伺服控制器APD-VS 系列的有一个坏掉了,我拿了一个好的相同的型号换上之后,启动后伺服电机动了一下就报警过负载,参数都是照着上一个设的,是不是还有哪一个参数没设好?

网友A:
伺服脉冲分辨率设置了吗?

网友B(2018-01-31):
齿轮比不对吧。建议设置降低速度(先用原来的百分之一、然后再十分之一这样子),设置低行程(先用原来的百分之一、然后再十分之一这样子),用默认加减速时间来尝试。

网友C(2018-04-12):
看看,学一学,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