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能联机电脑,但是没办法跟维控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12-26):
永宏plc能联机电脑,但是没办法跟维控触摸屏通讯!!!plc是B1Z-10M,触摸屏是维控430T。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通讯线不做对是通讯不上的

楼主:
通讯线是对的啊,之前的一个程序用的很好,后来我改过一个传上去,就通讯不上了,后来我把原来的程序再传上去也没用了。新手不太懂,求指教!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不做对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线是对的啊,之前的一个程序用的很好,后来我改过一个传上去,就通讯不上了,后来我把原来的程序再传上去也没用了。新手不太懂,求指教!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讯线不做对是通讯不上的 内容的回复!

com口选择对了哇?plc选择对了哇?再不行就换一根通讯线试试!

网友B:
如果你改动的只是程序,没有动通讯设置那块儿,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了,十有八九是线的问题,也可能是接头处通讯线的屏蔽没有焊接到接头的外壳上,两端的屏蔽都要焊接到两端的接头外壳上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谅我这个菜鸟。PLC程序没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有什么不懂得再来求助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