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2015-12-26):
三菱PLC  FX2n的断电保持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最好写一小段程序说明一下,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断电保持普遍的用法是寄存器,D128寄存器之前的寄存器断电保存不了数据,以后可以保存数据,想一般设置的圈数,排数,重新开机不用再设置

网友B:
三菱FX系列分为有电池和没有电池的,有电池的可以设定保持与非保持区范围,不带电池类型就是固定的EEPROM保存数据,没法更改设定,这个你可以电话给我我告诉你,当然最精通的是三菱客服4008213030

网友C:
简单的给你解释一下,三菱的寄存器和中间继电器有断电保持和非断电保持型,所谓端点保持,就是重新上电后还能保持掉电之前的状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这个设备要求生产计数,存在一个断电保持寄存器里面,并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那么你用断电保持寄存器的话,设备停电再上点后,产量还是之前的那个产量,不会清零,用非断电保持型寄存器的话,重新上电的话数据丢失,寄存器里面的产量为零,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D:
这个具体需要看说明书,三菱的断电存储寄存器好像从D2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