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装置的运行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5-12-26):
接地装置的运行维护应注意下列事项:

    (1)检查设备接地引下线与设备接地构架连接是否良好。用螺栓连接时,应有防松帽或防松垫片,焊接搭接长度为扁钢宽度的2倍。接地引下线在地面上的部分到地面下几厘米处,应有完善的防腐措施。

    (2)用导通法检查接地线的通断。电气设备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应良好,定期检查接地引下线靠近地表层部分的腐蚀情况。必要时应更换接地引下线。

    (3)当系统短路容量增大或发现接地网导体已严重腐蚀时,需进行接地网接地电阻测量和导体截面热稳定校核。必要时适当增加接地网导体的截面积。

    (4)运行中定期测量接地装置的接地由阻。

网友A:
接地电阻变大对TN一s系统有何影响?